Windows消息:请教当插入网线的时候发送的系统消息是什么,请具体阐述

楼主:
请帮忙阐述一下系统动作,在线等,马上结贴

网友:
检查网络连接的方法
C# code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Creating the extern function...
[DllImport("wininet.dll")]
private extern static bool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out int Description, int ReservedValue);
//Creating a function that uses the API function...
public static bool IsConnectedToInternet()
{
int Desc;
return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out Desc, 0);
}
//Use function
if (IsConnectedToInternet())
{
MessageBox.Show("Netwok Connection Up");
}
else
{
MessageBox.Show("Sorry! Network Connection down.");
}

[Flags]
        public enum InternetState
        {
            INTERNET_CONNECTION_MODEM = 0x01,
            INTERNET_CONNECTION_LAN = 0x02,
            INTERNET_CONNECTION_PROXY = 0x04,
            INTERNET_CONNECTION_MODEM_BUSY = 0x08,
            INTERNET_RAS_INSTALLED = 0x10,
            INTERNET_CONNECTION_OFFLINE = 0x20,
            INTERNET_CONNECTION_CONFIGURED = 0x40
        }

        [DllImport("wininet.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Ex(out InternetState lpdwFlags, StringBuilder lpszConnectionName, int dwNameLen, int dwReserved);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ernetState connectionState;
            StringBuilder connectionName = new StringBuilder(256);

            bool isOnline = InternetGetConnectedStateEx(out connectionState, connectionName, 256, 0);

            MessageBox.Show(isOnline.ToString());
            MessageBox.Show(connectionState.ToString());
            MessageBox.Show(connectionName.To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