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erial KITL中S3C2440USBSER_Init函数是谁调用的????

楼主:
这几天想学习一下KITL,遇到了几个问题(usb serial kitl):
1、
X:\WINCE500\PLATFORM\XXX\Src\Kernel\Oal文件夹中的kitlusbser.c文件有个S3C2440USBSER_Init函数
在这里加打印信息 ,这个函数确实执行了,可是我搜索整个PLATFORM找不到谁调用了这个函数,
2、
在看kitl的流程的时候
X:\WINCE500\PLATFORM\XXX\Src\Kernel\Oal下kitl.c的
BOOL InitKitlSerialArgs (OAL_KITL_ARGS *pKitlArgs)函数
g_kitlDevice.pDriver            = (VOID*) GetKitlSerialDriver ();
这个有实现

为什么
BOOL InitKitlUSBSerialArgs (OAL_KITL_ARGS *pKitlArgs)函数
g_kitlDevice.pDriver            = (VOID*) GetKitlUSBSerialDriver ();
这个GetKitlUSBSerialDriver()找不到具体的实现呢??????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在\Src\Common\KitlUsbSer下
发现了kitlusbser_lib.lib
是不是这个库中实现了什么?
怎么看这个库中的函数名啊??

网友:
自问自答好了:
GetKitlUSBSerialDriver
S3C2440USBSER_DisableInt
S3C2440USBSER_EnableInt
S3C2440USBSER_ReadData
S3C2440USBSER_SendComplete
S3C2440USBSER_WriteData
S3C2440_USB_RX
S3C2440_USB_TX
S3C2440_USB_EP0
S3C2440_USB_INIT
DrvUSBSerial
sendData

网友:
以5.0为例(6.0有出入,但基本一致)
1。你的第一个问题
S3C2440USBSER_Init()函数指针一般会保存到OAL全局变量g_kitlDevices中,对其调用Stack如下:
OEM_Init()-->OALKitlStart()-->OALKitlInit(*, *, g_kitlDevices)-->KitlInit()-->StartKitl()-->OEMKitlInit()-->OALKitlEthInit()[这个地方名字有点怪,但是MS就是这么设计的]-->调用S3C2440USBSER_Init(),当然,要完成kitl的初始化还需要其他很多的工作;
2。第二个问题:InitKitlUSBSerialArgs的位置
该函数主要用来初始化一些kitl相关的flag
其实现位置根据bsp的不同,可能在bsp下,也可能在csp下,你把整个工程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USB的KITL没有做过,但基于网络的KITL,通过传递函数指针实现函数调用的。而初始化函数一般会在初始化KITL时被调用。

网友:
顶三楼,不过楼主自己都能找到答案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