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泰克TDS1002的使用

楼主:
哪位能详细的给介绍一下 示波器泰克TDS1002的使用。谢谢。

网友:
详细?
写不下……

和普通示波器一样用。

网友:
找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有pdf

网友:
引用楼主 prolme 的回复:
哪位能详细的给介绍一下 示波器泰克TDS1002的使用。谢谢。

以前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后来仔细看看, 也就会用了.(一般用的都是常用功能)

网友:
晕,这个直接接地和信号线,按下auto set 就可以采集到了。

用的蛮爽的。

网友:
找到板上相应的信号和对应地,然后触发、捕捉等随便看

网友:
接地,接被测信号引脚,然后auto set 按钮即可,嘿嘿
比模拟示波器简单多了。

网友:
我有消息资料 告诉我邮箱给你发过去 你也可以到泰克的网站上下载说明书

接分喽

网友:
先问个问题你要做什么?
有些应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MS这个型号  不怎么高级。。。。

网友:
参考固纬的同型号说明书,中英文都有。

网友:
看说明书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你得告诉大家你量测的波形是怎样的?频率是多少?想看什么波形好不好,还是频率对不对?
看这款示波器是否符合你的要求,然后才是如何设定操作。

网友:
数字示波器,很容易的,按楼上们说的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
看看机子里的帮助就会用了,很爽!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是一门常识; 建议楼主找个说明书,多实践下。 慢慢就会了。

主要在于AC 还是DC ,以及频率 幅度 还有怎么触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