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320上位机编写?

楼主(2009-10-13):
8051f320上位机编写?
1.怎么向8051f320的usb口发送信号? 我是指pc端的软件编写。 320是会被识别为hid类吗? 用到的api主要有哪些呢?vb vc 的都行啊 最好是vb
2。我要用320实现usb信号转变成串口信号的功能,主要为了解决笔记本缺少com口的问题。方法是从usb接受数据,片内转换下,从串口再传出去。片内程序有现成的参考吗?
信号
笔记本
程序
最好

网友A:
如果想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可以让USB走CDC的协议,功能实现后在PC端会自动识别成一个普通的串口,操作起来和普通的串口一样,可以到网上去找找computer00的USB转串口程序,它是使用C51单片机外加PDIUSBD12来实现的,你根据代码自己改改就好了,我是用的S3C2416来实现的USB转串口。
有什么不了解的再问我

网友B:
到silabs网站上去下参考程序吧,主机端和设备端的都有。

网友C:
到silabs网站上下个USB驱动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