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系统时钟使用问题

楼主:
 在vxWorks系统中,我想使用定时器实现200us到1ms的定时器,就是说定时器的时间间隔可变,从200us到1ms可设置,使用辅助时钟只有几个时间间隔可选,不能实现200us到1ms的可变范围,不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另外调试的时候我用系统时钟实现,发现后面再用taskDelay任务就死调了,不知是不是我不能用系统时钟的问题?
部分代码如下:
                    sysClkDisable();
                    ret = sysClkConnect((FUNCPTR)timerOn, 0);
                    rate = sysClkRateGet();
                    ret = sysClkRateSet(g_nTick); /* interval=200us */
                    sysClkEnable();
...
                    taskDelay(1); // 任务运行到这里死掉了,不知为何?

网友A:
FUNC_BEGIN(coreClkDelay)
    mtctr   r3
loop:
    bdnz    loop
    blr
FUNC_END(coreClkDelay)

很准的,400MHz的内核的话,一个延时是50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NC_BEGIN(coreClkDelay)
? ? mtctr? r3
loop:
? ? bdnz? ? loop
? ? blr
FUNC_END(coreClkDelay)

很准的,400MHz的内核的话,一个延时是50ns。

你说的这个是Delay和楼主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这个问题估计无法解决了。

网友:
vxworks下有相关的设置日期的命令么?

网友:
系统时钟小于1ms后基本上就不能用了,这时cpu基本让系统调用给占完了没法运行应用程序了,当然最短时间是多少和CPU能力有关,但小于1ms的一定要慎用

你这个可以用一个硬件时钟实现,即用一个周期为200us~1ms的脉冲,把这个时钟脉冲接到中断上,脉冲来了就触发中断从而实现定时中断功能

网友:
个人经验
一般情况下,不要对系统时钟操作
特别是像你做的还对系统时钟进行了disable操作
这样的操作室很危险的
我也推荐使用硬件电路来实现

网友:
都到200us了,还是不要用taskdelay了。还是硬件做比较保险。
系统时钟中断来的太频繁,CPU没法干别的了。

网友:
采用大家的意见,用硬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