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弄过arm装双系统

楼主:
有谁弄过,给个思路,要实现应用程序切换双系统

网友:
帮顶,双系统的切换必须在引导处想办法吧....

网友:
帮顶一下,还没开始研究BootLoader呢!

网友:
这个就是靠bootloader来实现,bootloader不管是什么系统,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把OS的image文件读到RAM中去,然后跳到OS入口去运行。

所以,把不同的OS烧录到FLASH不同区域,bootloader根据需要去读不同的image...

网友:
看看这里,希望有点启发。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呵呵,ARM也来双系统了,呵呵

网友:
实现应用程序切换双系统,关注!

网友:
飞凌的开发板已经实现了arm的linux和wince双操作系统了。
把nand分成了几个区域。

网友:
主要在bootloader里面实现:
static struct Partition NandPart[] = {
        {0,                  0x00020000, "boot"},                //128K one block
        {0x00020000, 0x00060000, "bootParam"},        //384K three blocks
        {0x00080000, 0x00100000, "pic"},                //1M
        {0x00180000, 0x00380000, "MyApp"},                //3.5M
//        {0x00500000, 0x00300000, "kernel"},                //3M
//        {0x00800000, 0x03c00000, "fs_yaffs"},        //60M
        {0x00500000, 0x00080000, "eboot"},                //512K
        {0x00580000, 0x03b80000, "wince"},                //59.5M
        {0,                         0         , 0}
};

网友:
个人认为,应用程序实现双系统,可以在WINCE中通过类似于挂起这样的操作,让系统重启后进入LINUX,而LINUX下同理要重启后进入WINCE.只是再重启时要有选择性的。当然,现在有好多的BOOTLOADER都支持了双系统,所以就看你的应用程序怎么调用了。

网友:
装过Android + Linux的。
uboot里检查一下一个IO引脚,根据引脚的状态决定bootargs。

网友:
应用程序的方式,只要程序访问u-boot的参数空间。
如给uboot增加一个参数 bootos
当你在Linux里运行对应程序想启动wince. 你只要写bootos=wince, 然后reboot. uboot根据bootos决定是wince还是linux
同样在wince下也一样

其他的bootloader没研究过,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应用程序切换?

不用重新引导?那么就只剩两个系统同时运行的办法拉,两个系统用socket通信就OK啦

不过ARM上同时跑俩系统的办法,应该也只有用虚拟机吧?ARM上用虚拟机的后果会是什么样了?不跑gui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顺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