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有现成的监控注册表的类或方法吗?

楼主:
WinCE上有现成的监控注册表的类或方法吗?  当有改变时,应用程序可知道.

网友:
一贴多发?

有专门的API的,看看汪兵的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贴多发?

有专门的API的,看看汪兵的书吧

没有专门的API吧!?我也没有找到啊,mobile下面好像有!!

网友:
5.0下面没有,好象6.0开始支持

网友:
wince5.0 下有 RegNotifyChangeKeyValue 这个API. 但不会用.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在PB的源代码中,有一个CReg类,LZ可以去看看

网友:
CE 5.0使用下面的函数,可以支持注册表更改的事件通知
CeFindFirstRegChange
CeFindNextRegChange
CeFindCloseRegChange

另外,在WinCE中,RegNotifyChangeKeyValue 是不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