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无操作,放着不动就死机

楼主:
wince6.0启动进入桌面后,一直供着电,放在不进行任何操作,会死机.遇到过2小时就死,30+小时死,60小时死的情况

由于很随机,小弟现在没招了,不知道如何去定位问题

请教各位兄弟,有没有啥方法可以去定位问题的?

网友:
补充一句
内存没有泄露

网友:
貌似描述不太清晰,不太容易确定原因。至少你应该说说硬件环境、软件环境等。

网友:
你怎么能确定没有内存漏呢,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有LOG吗?

网友:
哈, 拿去做溫度測試吧, 若是在 60 C (將環境溫度提高) 時更容易就死機, 那可能就是硬體的問題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出错也没有任何Message吗?

网友:
编译一个debug版本的NK,看看死的时候有什么信息,这样光看死机了理由太多了。

网友:
下次再死机的时候,,,把出错信息贴上来。。。

网友:
不会是电压过低保护了还是系统自己由于什么问题跑到休眠去了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A:
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排查出是RIL频繁打开不能打开的COM口导致的,让RIL打开正确的口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另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RAM的参数调的太高,或者你的PCB layout的差。把ram的参数调到最宽试验一下看。

网友:
RAM的参数出问题后,debug也没有用,打印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死机就是随机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用了那个full的电源管理组件
换成那个mini 的试试
是不是你的BSP中又做了一份电源管理
我的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排查出是RIL频繁打开不能打开的COM口导致的,让RIL打开正确的口后就正常了。

我们做的CE5,用GPRS上网,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不是死机,就是系统跑的狂慢。感觉像某个线程一直在跑,不过这种问题不常见。到现在调试信息也没抓到,但是怀疑和此有关。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排查出是RIL频繁打开不能打开的COM口导致的,让RIL打开正确的口后就正常了。

我们做的CE5,用GPRS上网,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不是死机,就是系统跑的狂慢。感觉像某个线程一直在跑,不过这种问题不常见。到现在调试信息也没抓到,但是怀疑和此有关。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如果是系统跑得很慢肯定不是这方面的问题,RIL如果调通了的话,打开失败以后,OS会把rilgsm.dll给卸载的,不会造成系统的负担的。

网友:
看你的描述像是被哪个线程给拖累了,仔细检查下驱动,像那种检测IO的线程之类最容易引起这个问题,

不动都死机,没内在泄露,那就让硬件去分析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时钟不稳定,看看主晶震,RAM的频率稳定不,最好能看到清晰的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排查出是RIL频繁打开不能打开的COM口导致的,让RIL打开正确的口后就正常了。

请教RIL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