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远程部署的奇怪问题

楼主:
求助:
vs2005下运行从Mobile 6移植过来的程序,使用远程部署到S3C2440平台时总提示“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XX"(XX为具体程序名),指定程序要求更新windows版本”;观察下载到开发板上的可执行文件发现图标是灰色的(正常的是应该是MFC的图标);
参照了这个的帖子:
“求助:vs2005下运行PocketPC2003程序,总提示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的文件 提示??”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504/13/19403fbf-cb17-410b-ba72-620093e837bd.html
但是问题还时没有解决!

而且在不使用在VS2005中直接远程部署,而已把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通过USB同步手动复制到S3C2440平台上时,图标是灰色的(正常的是应该是MFC的图标)!
参见这个帖子:“WINCE运行问题:找不到XXX(或它的某一个组件)”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9/10/cb4771e4-915c-4b46-9d2b-9fcefc4cad63.html
感觉问题不是处在DLL或是LIB文件和动态或静态链接上,

因为这个程序之前还是好好的,谁知道前段时间在VS2005中安装了WinCE PB6.0后再卸载后就莫名其妙出现这样的问题!

更可恶的是,俺今天重新安装了PB5.0和VS2005还是不行,但是有个另外的程序又可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配置。

请教各位...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http://www.armce.cn/bbs/thread-263-1-1.html这个问题。

网友A:
支持操作系统版本问题,把5.02 改成5.00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操作系统版本问题,把5.02 改成5.00就行了。

你讲在是PC上在XP系统在版本么?

网友:
可能是工程 部署等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操作系统版本问题,把5.02 改成5.00就行了。

通过交流,这个大哥说:
程序支持操作系统的版本,如果原先用的是windows mobile 5/6 SDK 创建的工程(Project), 当你转到windows ce 5.0的平台上时,就会出现5.0的工程拷贝了mobile的系统版本号,5.01或5.02、而ce时5.0的版本号,所以编出来的程序在ce 5.0上跑步不起来。要在工程里(ce 5.0)修改版本号,改成5.00就可以了应该。 Link中,记不住时哪一项了。

网友:
这个设置俺找到了,在项目(P)->XX(工程名)属性(P)->配置属性/链接器/命令行,在“命令行”项的右下部分的“附加选项(D)”中有以下字段:
/subsystem:windowsce,5.02

应该就是把5.02改成5.00就好,等明早上班再试试

网友:
好了,按照2楼ultrapro大哥的指点,现在问题解决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