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55能接oled吗

楼主:
大家好!我们一直在用pxa255在wince操作系统下接TFT lcd使用,但是想使用oled,不知是否好做改动?改动的难度大吗?望做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绑定下
先解决硬件方面的问题吧,硬件没解决,就不要谈在WinCE下

网友:
pxa255有lcd的控制接口,不知能否接oled呢,但是看的oled的资料说与lcd接口兼容呢

网友:
应该能够;
建议楼主看OLED 与LCD的区别。
关键在才材料上,对于设计中的硬件与软件不会有太大的变革,

网友:
先看看硬件支持不支持吧。

网友:
没有用过,PXA255 早就停产了,不会还做产品吧?

网友:
用PXA270做过OLED,现在很多OLED支持SPI跟总线模式。。。

网友:
接口一样就可以了,跟用什么屏没关系

网友:
用RGB控制器+SPI接口是比较容易的实现方式。

网友:
如果用spi接口的话是不是还得要写驱动啊?我们这的工程师都打算不改动arm的底层驱动了想用cpl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