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6.0里该如何来调试系统?

楼主:
用PB定制好系统后,自己修改了一部分,该如何用模拟器来调试这个呢?

网友A:
用模拟器来调试内核,我不推荐,很慢的。我做过。毕竟仿真和实际差的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器来调试内核,我不推荐,很慢的。我做过。毕竟仿真和实际差的太远了、

那一般您用什么办法?

网友:
用真的环境。

1、KITL(适合调试大BUG,比如异常,不能启动系统等情况) 2、驱动调试助手(适合调试流驱动,并且驱动中无注册表操作的情况,有注册表操作的会导致异常,如果有时间,可以修改一下这个BUG) 3、在platform.bib,platform.reg文件中准备好所调试驱动相关信息。再次调试修改该驱动的时候,只需要把该驱动的DLL代替wince windows目录下的老DLL即可。当然少不了应用程序配合调试其他功能(最好加入注册表操作)——这是我目前最支持的方法,因为最简单,最可靠!

网友:
模拟器也可以通过虚拟的串口来调试的
一般的驱动开发通过串口消息调试就够用了

网友:
额,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