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wince5.0 的spi驱动 接收部分是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

楼主:
2440,wince5.0 的spi驱动 接收部分是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各位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用中断方式,spi的中断是怎么被触发的?是接收到1个byte的数据就产生一个硬件中断还是接收多个bytes才产生?
这个问题断断续续搞了很久了,也没弄明白。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成一个数据就触发还是一串数据再触发

网友A:
这个2440的规格书上说的很清楚呀。你不会没有这个规格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440的规格书上说的很清楚呀。你不会没有这个规格书吧。

Yashi 哥哥,我确实没在规格书上找到,弱弱地问句,在第几页啊?

网友B:
2440 SPI没有FIFO,接收一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我做过试验,来不及,会丢包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SPI和什么连接。如果也是单片机的话,加条控制线。当单片机要给2440发送数据的时候,先通过控制线给2440发个信号(电平信号),然后2440相应外部中断,在中断里面2440就可以循环的把数据读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40 SPI没有FIFO,接收一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我做过试验,来不及,会丢包的。

应该可以的,产生一个中断马上就读到缓冲区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6页

不知道您的datasheet是什么版本的,我的506是讲IIC(MULTI-MASTER IIC-BUS LINE CONTROL(IICLC) REGISTER)的,我的版本是Revision 0.12(March 15, 2004),可惜的是,文档没有标明每一页,只有章节,通过pdf阅读器看是共602页

网友:
“2440 SPI没有FIFO,接收一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那就不用像写串口那样去判断中断类型了,对吗?

网友D:
对了,若是用中断模式,是不是像这样设置
把SPI CONTROL REGISTER中的SPI Mode Select(SMOD)设置成01 (interrupt mode)
rSPCON0 = (1<<5)|(1<<4)|(1<<3)|(0<<2)|(0<<1)|(0<<0);
还有其他地方吗?
还有一点Tx Auto Garbage Data mode enable 这位如是设成0, 是不是若想收数据,先发dummy数据0xff,然后判断ready位是否为1,再接收数据?
如把Tx Auto Garbage Data mode enable 这位设成1呢,直接然后判断ready位是否为1,再接收数据,就可以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440 SPI没有FIFO,接收一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我做过试验,来不及,会丢包的。

应该可以的,产生一个中断马上就读到缓冲区不就可以了。

但是响应中断要时间啊,从硬件中断到ISR,到ist,。比如说响应一个中断要1MS ,但是在这1MS 里面,下位机已经给你发送了10个字节。那么就会丢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若是用中断模式,是不是像这样设置
把SPI CONTROL REGISTER中的SPI Mode Select(SMOD)设置成01 (interrupt mode)
rSPCON0 = (1 < <5)|(1 < <4)|(1 < <3)|(0 < <2)|(0 < <1)|(0 < <0);
还有其他地方吗?
还有一点Tx Auto Garbage Data mode enabl……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