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检测忙出问题!?

楼主:
带字库的,控制器是st7920,检测忙总是不成功,DB口接在P0上的
#define  LcdData P0

bit Check_Busy()
{
    bit busy;
    RS = 0;
    RW = 1;
    E = 1;
      _nop_();
    busy = (bit)(LcdData&0x80);
    E = 0;
    return busy;
}

检查结果总是忙。

网友:
忘了我用的是啥片子了

也是,老在忙

后来干脆我就不检测了,延时一定时间,直接写缓冲

反正也用着,呵呵

网友:
我用的HS1286410A;
struct PIN
{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other:4;
};
#define STA0 ((struct PIN *)&SIR_io.p2.in.byte[2])->bit0        //input indicate bit
#define STA1 ((struct PIN *)&SIR_io.p2.in.byte[2])->bit1
#define OUTDATA SIR_io.p2.out.byte[2] //output data
#define INDATA SIR_io.p2.in.byte[2]   //input data
#define DIR           SIR_io.p2.dir.byte[2]  //direction
#define WR ((struct PIN *)&SIR_io.p2.out.byte[3])->bit3           //write
#define CS ((struct PIN *)&SIR_io.p2.out.byte[3])->bit2           //cs
#define CD ((struct PIN *)&SIR_io.p2.out.byte[3])->bit1           //command
#define RD ((struct PIN *)&SIR_io.p2.out.byte[3])->bit0           //read
#define BL ((struct PIN *)&SIR_io.p1.out.byte[0])->bit0                //black light
#define RC ((struct PIN *)&SIR_io.p1.out.byte[0])->bit1                //receive message
#define LCD_T_BASE 0X0000              // 文本区内存首地址
#define LCD_A_BASE 0X1000              // 属性区内存首地址
#define WD 0x16                                   // 定义屏幕文本宽度为21字节
void Pr0()
{
        DIR = 0x00;
        RD = 1;
        WR = 1;
        CD = 1;
        OUTDATA = OUTDATA|0xFF;
        RD = 0;
        asm("nop");
        DIR = 0xFF;
        RD = 1;
        asm("nop");
}

void OutCommand(uint8 accept)
{
        DIR = 0x00;
        WR = 0;
        asm("nop");
        OUTDATA = accept;
        WR = 1;
        asm("nop");
        DIR = 0xFF;
        CD = 1;
        asm("nop");
}

void CheckSTA1()
{
Ptemp01:
        Pr0();
        if (STA0 == 0)        {
                goto Ptemp01;
                }
        if (STA1 == 0)        {
                goto Ptemp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