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系统怎么装入导入?

楼主:
怎么将 wince 系统安装到芯片上啊?

网友:
用bootloader把内核烧写到存储介质上

网友A:
需要先通过一些工具把BOOTLOADER烧录到FLASH上去,比如SJF等。
然后再通过BOOTLOADER把WINCE烧到FLASH去。
生产的时候可以用烧录器直接把BOOTLOADER和WINCE等烧录到FLASH上。

网友:
用工具把启动程序bootloader写到flash里,接着通过bootloader把wince工程中的nk.BIN或NK.NB0烧到flash里,一般开发板手册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萎伯大侠,生产时一定要烧bootloader吗?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通过一些工具把BOOTLOADER烧录到FLASH上去,比如SJF等。
然后再通过BOOTLOADER把WINCE烧到FLASH去。
生产的时候可以用烧录器直接把BOOTLOADER和WINCE等烧录到FLASH上。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兄弟。
好像知道大致的方向了,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比如系统到底是怎么导入的,BOOTLOADER 都做了些什么,通常需要修改BOOTLOADER 文件么?)
我现在一点也不懂。我手上有 S3C 的芯片 ,和 BSP 包正在编译 BSP 包,还没编译通过。

网友:
http://www.paperlw.com/jisuanjilunwen/jisuanjilunwen/ARM_Linuxqdgcfx_53383.html
这个讲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萎伯大侠,生产时一定要烧bootloader吗?

不管是什么阶段,没BOOTLOADER WINCE起不来啊

网友:
ls正解~
看看是哪个版本的bsp,5.0还是6.0的,具体对应不同的定制平台工具,开发板供应商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
我手上的是个自制的板子,NAND flash 256M,有个Jtag 连接线。s3c2450 和 flash 上没有bootloader 。我该怎么把 BSP 烧进去啊,谁能说的详细点,拜托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我是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通过SJF+Jtag口烧写BootLoader
2、通过DNW软件把系统下载到Flash

网友:
我还没拿到板子,等拿到板子,烧完了结贴。

WolfMvP 请问,是不是bootloader 烧完了,DNW 就应该好用了啊?我是用2450 板子的PDA 配置做的NK,做完后目录下就有 STEPLDR.nb0,STEPLDR.nb1,STEPLDR.nb2 和EBOOT.nb0 了!另外我下了个 SJF2450 ,里面也有个 STEPLDR.nb0 和 EBOOT.nb0 。你说我往里面烧那个更好些!

网友:
板子一时拿不到了,散分

网友:
这个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