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用platform builder生成lib文件!

楼主:
手上已经有源码,请问怎么用PB5.0生成lib文件呢!!!很急!!!知道该怎么做的大哥大姐能不能把具体流程给我写一下!!!谢谢啦!!!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的确应该具体点,你想实现什么?这样问的话,太大了,让人从何说起呢...

网友:
在你的source文件中将
TARGETTYPE=DYNLINK改为
TARGETTYPE=LIBRARY

网友:
我的意思是:现在有sources code,我要用pb将sources code编成lib文件。我看了一下,好像打开pb,然后file->new project or file就可以建WCE static library,但是我不知道把sources code放在哪个文件夹下,让pb去build是正确的?

网友A:
你要加到你的项目中去吧,还是说要单独编译这个库出来?

如果是单独编译库的话,建议不用PB,根据版本可以选择VS或者E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到你的项目中去吧,还是说要单独编译这个库出来?

如果是单独编译库的话,建议不用PB,根据版本可以选择VS或者EVC

我要单独编译这个库出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系统是用PB编译的,我需要用PB链接上我的lib文件。而现在我用VS编译的库加不上,我怀疑是库不对的问题,因为lib不对,肯定加不上。

网友:
加不上是什么意思?

你在用VS编译的时候,是不是选择的只能设备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不上是什么意思?

你在用VS编译的时候,是不是选择的只能设备选项?

没有 我现在不用VS 用的platform builder

网友B:
sources控制+正确源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s控制+正确源码即可。

我也知道是这样啊 我需要的是具体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