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LayoutManager. ...

楼主(2010-03-10):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LayoutManager.lib \这个是什么意思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LayoutManager.lib \这个路径在sources文件中用到了
对应的实际路径是C:\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也就是说 $(_COMMONOAKROOT)对应C:\WINCE600\PUBLIC\COMMON\OAK\,而$(_CPUINDPATH)对应\ARMV4I\RETAIL。可是这个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PUBLIC

网友:
$(_CPUINDPATH)都是通过环境变量实现的,因为在安装PB的时候,微软不知道用户把PB安装在哪一个目录,只能通过安装PB之后设定环境变量来实现。

网友A:
这个是用户选择的CPU类型,与安装PB没有关系.$(_COMMONOAKROOT)才是与安装相关的!
在PB中,打开相关的工程,然后从菜单进入命令行,查看环境变量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值.

网友B:
那这个环境变量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C:
请问,怎么才能查看环境变量呢,如果我想新加路径也可以吗?
或者我不改变环境变量,直接用整个完整的路径行吗?(这个是在sources文件中用到的)

网友D:
呵呵,多谢各位,已经找到了如何设置和改变环境变量的方法,可以使用“build”->“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通过set进行设置,还可以以WinCE6.0为例,在“Solution Explorer”窗口中,右击工程的名字,然后选择“Properti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onfiguration Properties”->“Enviroment”,然后在右侧的窗口中添加环境变量。
其中在命令行下输入set的话就可以显示当前所有的环境变量
呵呵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