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CE串口开发问题

楼主:
大家好,学生以前接触的硬件类比较多,这次需要在2440板子下跑wince,用串口读数据,我找了很多资料,发现都是直接给代码的,学生求助,是在什么环境下编译?PB吗?如果是PB的话,就是改PB里哪里的程序呢???学生很疑惑,学生其实是想用VS2005中的VB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做个简单界面读取串口过来的程序就可,希望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学生QQ573007760,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万谢!!!

网友:
下载这个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A:
"学生其实是想用VS2005中的VB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做个简单界面读取串口过来的程序就可"
这其实是非常简单。
如果用VC来写代码,一般要用API函数来直接操作串口。
无非就是CreateFile,WriteFile,ReadFile这些。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楼主如果用VB的话,就更简单了。
因为它有一个SerialPort控件。
通过它的属性就可以设置串口参数。
通过它的函数方法就可以读写串口。
也不过几行十几行代码而已。
如果楼主实在是没什么基础。
我可以发给你一个VS2005下VB写的最简单串口读写的程序。
QQ:253786989。

网友:
在PB中编译,在PB中BSP下串口的代码中改,改好驱动之后直接通过文件系统的API直接访问串口驱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生其实是想用VS2005中的VB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做个简单界面读取串口过来的程序就可"
这其实是非常简单。
如果用VC来写代码,一般要用API函数来直接操作串口。
无非就是CreateFile,WriteFile,ReadFile这些。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楼主如果用VB的话,就更简单了。
因为它有一个SerialPort控件。
通过它的属性就可以设置串口参数。
通过它的函数方……
谢谢你的提醒,希望能Q聊,同时也谢谢大家

网友:
学生用VB2008的,求简单的实例谢谢,读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