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下的U盘过滤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
用driverstudio,建了一个过滤驱动程序,想装在系统上做U盘的过滤驱动(功能驱动依然用系统的),结果发现运行后重启就是蓝屏。
安装的时候向注册表添加了这个: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7-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UpperFilters"="usbstorfilt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filter]
"Type"=dword:00000001
"Start"=dword:00000003
"ErrorControl"=dword:00000000
"DisplayName"="usbstorfilter"
ServiceBinary  = %12%\usbstorfilter.sys
因为对注册表,不是很理解这个是参考一个大哥的程序修改注册表的方法。
麻烦给解释下哪里错了,最近项目很着急。非常感谢。

网友: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在XP系统上安装u盘的过滤驱动?

网友:
"Start"=dword:00000003改为1。
加一个字段"ImagePath" = "你的驱动完整路径,而且必须在系统drivers目录下",

网友:
就是你加了这个: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7-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UpperFilters"="usbstorfilter"

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调用你的驱动了,你的那个驱动是动态安装的,可以"Start"=dword:00000003,但是你加了上面那个注册表就要改变驱动启动方式。

网友:
但我发现那个过滤注册表导入后会覆盖掉原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7-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上面的 UpperFilters为 partmgr 这是不是也是导致蓝屏哦原因?我应该把自己的过滤驱动装在他们两个之间就是partmgr 下面和 功能驱动的上面。怎样操作?  是这样吧?

网友:
:“Start”值是一个控制USB存储设备驱动程序工作状态的开关,可设为以下三种值,设为2时表示自动,设为3时表示手动(这是默认设置),设为4则为停用。 并且我感觉好像跟启动方式没有关系,因为我插入U盘的时候过滤驱动是运行成功的,但重启后会蓝屏。应该是上面我说的那个问题。硬盘分区的那个驱动被覆盖了。对不对?

网友:
{4D36E967-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今天发现这是硬盘的,u盘加驱动是不是要加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