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51单片机移植,汇编部分链接错误

楼主:
本人想移植一个uC/OS-II到51(C8051F040)单片机上,C语言部分编译链接成功,与MCU相关的汇编部分虽然编译成功无法链接(OS_CPU_A.ASM 文件)。

1. OS_CPU_A.ASM文件如下:

$NOMOD51
EA        BIT        0A8H.7
SP        DATA        081H
B        DATA        0F0H
ACC        DATA        0E0H
DPH        DATA        083H
DPL        DATA        082H
PSW        DATA        0D0H
TR0        BIT        088H.4
TH0        DATA        08CH
TL0        DATA        08AH

NAME OS_CPU_A    ;模块名
;定义重定位段
?PR?OSStartHighRdy?OS_CPU_A    SEGMENT CODE
?PR?OSCtxSw?OS_CPU_A           SEGMENT CODE
?PR?OSIntCtxSw?OS_CPU_A        SEGMENT CODE
?PR?OSTickISR?OS_CPU_A         SEGMENT CODE

;声明引用全局变量和外部子程序
        EXTRN DATA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用于重入局部变量保存

        EXTRN XDATA (OSTCBCur)
        EXTRN XDATA (OSTCBHighRdy)
        EXTRN XDATA (OSRunning)
        EXTRN XDATA (OSPrioCur)
        EXTRN XDATA (OSPrioHighRdy)

        EXTRN CODE  (OSTaskSwHook)
        EXTRN CODE  (OSIntEnter)
        EXTRN CODE  (OSIntExit)
        EXTRN CODE  (OSTimeTick)

;对外声明4个不可重入函数
        PUBLIC OSStartHighRdy
        PUBLIC OSCtxSw
        PUBLIC OSIntCtxSw
        PUBLIC OSTickISR

        ;PUBLIC SerialISR

;分配堆栈空间。只关心大小,堆栈起点由keil决定,通过标号可以获得keil分配的SP起点。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OSStack:
        DS 40H
OSStkStart IDATA OSStack-1

;定义压栈出栈宏
PUSHALL    MACRO
        PUSH PSW
        PUSH ACC
        PUSH B
        PUSH DPL
        PUSH DPH
        MOV  A,R0   ;R0-R7入栈
        PUSH ACC
        MOV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MOV  A,R3
        PUSH ACC
        MOV  A,R4
        PUSH ACC
        MOV  A,R5
        PUSH ACC
        MOV  A,R6
        PUSH ACC
        MOV  A,R7
        PUSH ACC
        ;PUSH SP    ;不必保存SP,任务切换时由相应程序调整
        ENDM

POPALL    MACRO
        ;POP  ACC   ;不必保存SP,任务切换时由相应程序调整
        POP  ACC    ;R0-R7出栈
        MOV  R7,A
        POP  ACC
        MOV  R6,A
        POP  ACC
        MOV  R5,A
        POP  ACC
        MOV  R4,A
        POP  ACC
        MOV  R3,A
        POP  ACC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POP  DPH
        POP  DPL
        POP  B
        POP  ACC
        POP  PSW
        ENDM

;子程序
;-------------------------------------------------------------------------
        RSEG ?PR?OSStartHighRdy?OS_CPU_A
OSStartHighRdy:
        USING 0    ;上电后51自动关中断,此处不必用CLR EA指令,因为到此处还未开中断,本程序退出后,开中断。
        LCALL OSTaskSwHook

OSCtxSw_in:

        ;OSTCBCur ===> DPTR  获得当前TCB指针,详见C51.PDF第178页
        MOV  R0,#LOW (OSTCBCur) ;获得OSTCBCur指针低地址,指针占3字节。+0类型+1高8位数据+2低8位数据
        INC  R0
        MOV  DPH,@R0    ;全局变量OSTCBCur在IDATA中
        INC  R0
        MOV  DPL,@R0

        ;OSTCBCur->OSTCBStkPtr ===> DPTR  获得用户堆栈指针
        INC  DPTR        ;指针占3字节。+0类型+1高8位数据+2低8位数据
        MOVX A,@DPTR     ;.OSTCBStkPtr是void指针
        MOV  R0,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1,A
        MOV  DPH,R0
        MOV  DPL,R1

        ;*UserStkPtr ===> R5  用户堆栈起始地址内容(即用户堆栈长度放在此处)  详见文档说明  指针用法详见C51.PDF第178页
        MOVX A,@DPTR     ;用户堆栈中是unsigned char类型数据
        MOV  R5,A        ;R5=用户堆栈长度

        ;恢复现场堆栈内容
        MOV  R0,#OSStkStart

restore_stack:

        INC  DPTR
        INC  R0
        MOVX A,@DPTR
        MOV  @R0,A
        DJNZ R5,restore_stack

        ;恢复堆栈指针SP
        MOV  SP,R0

        ;恢复仿真堆栈指针?C_XBP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A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高8位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1,A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低8位

        ;OSRunning=TRUE
        MOV  R0,#LOW (OSRunning)
        MOV  @R0,#01

        POPALL
        SETB EA    ;开中断
        RETI
;-------------------------------------------------------------------------
        RSEG ?PR?OSCtxSw?OS_CPU_A
OSCtxSw:
        PUSHALL
OSIntCtxSw_in:

        ;获得堆栈长度和起址
        MOV  A,SP
        CLR  C
        SUBB A,#OSStkStart
        MOV  R5,A     ;获得堆栈长度

        ;OSTCBCur ===> DPTR  获得当前TCB指针,详见C51.PDF第178页
        MOV  R0,#LOW (OSTCBCur) ;获得OSTCBCur指针低地址,指针占3字节。+0类型+1高8位数据+2低8位数据
        INC  R0
        MOV  DPH,@R0    ;全局变量OSTCBCur在IDATA中
        INC  R0
        MOV  DPL,@R0

        ;OSTCBCur->OSTCBStkPtr ===> DPTR  获得用户堆栈指针
        INC  DPTR        ;指针占3字节。+0类型+1高8位数据+2低8位数据
        MOVX A,@DPTR     ;.OSTCBStkPtr是void指针
        MOV  R0,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1,A
        MOV  DPH,R0
        MOV  DPL,R1

        ;保存堆栈长度
        MOV  A,R5
        MOVX @DPTR,A

        MOV  R0,#OSStkStart  ;获得堆栈起址
save_stack:

        INC  DPTR
        INC  R0
        MOV  A,@R0
        MOVX @DPTR,A
        DJNZ R5,save_stack

        ;保存仿真堆栈指针?C_XBP
        INC  DPTR
        MOV  A,?C_XBP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高8位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C_XBP+1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低8位
        MOVX @DPTR,A

        ;调用用户程序
        LCALL OSTaskSwHook

        ;OSTCBCur = OSTCBHighRdy,注意是三个字节
        MOV  R0,#OSTCBCur
                MOV  R1,#OSTCBHighRdy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MOV  A,@R1
        MOV  @R0,A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使用这两个变量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指针比较变为字节比较,以便节省时间。
        MOV  R0,#OSPrioCur
                MOV  R1,#OSPrioHighRdy
                MOV  A,@R1
        MOV  @R0,A

        LJMP OSCtxSw_in
;-------------------------------------------------------------------------
        RSEG ?PR?OSIntCtxSw?OS_CPU_A

OSIntCtxSw:

        ;调整SP指针去掉在调用OSIntExit(),OSIntCtxSw()过程中压入堆栈的多余内容
        ;SP=SP-4

        MOV  A,SP
        CLR  C
        SUBB A,#4
        MOV  SP,A

        LJMP OSIntCtxSw_in
;-------------------------------------------------------------------------

        CSEG AT 000BH    ;OSTickISR, 声明绝对段地址,即定时器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OSTickISR   ;使用定时器0

        RSEG ?PR?OSTickISR?OS_CPU_A

OSTickISR:

        USING 0
        PUSHALL

        CLR  TR0
        MOV  TH0,#70H    ;定义Tick=50次/秒(即0.02秒/次)
        MOV  TL0,#00H    ;OS_CPU_C.C  和  OS_TICKS_PER_SEC
        SETB TR0

        LCALL OSIntEnter
        LCALL OSTimeTick
        LCALL OSIntExit
        POPALL
        RETI
;-------------------------------------------------------------------------
        END

2. 链接错误提示如下: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0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2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E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60H

去Google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设置的程序空间太小了

修改一下code rom size的设置

网友:
说明:OS_CPU_A.ASM 是从网上下载的(自己不太会写汇编-_-), 有少许修改。

网友B: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设置的程序空间太小了

修改一下code rom size的设置

呵呵,谢谢arnold9009这么快的回复:
我在"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Code rom size:" 已经设置为:" Large: 64K ROM "
编译链接提示占用空间如下:
Program Size: data=75.0 xdata=2964 code=21625
code空间不大于22KB(<64K)左右,我想应该不会是code 空间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

呵呵,版面有限,只好贴出这么多的代码了。

网友A:
那可能是OSCTXSW函数的位置超过了跳转指令的寻址范围

网友: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Summary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filename (module-name)
    Segment: segment-name
    Offset: address

Description   After evaluation of absolute fix-ups, an address is not accessible. The improper address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module name, partial segment, and segment address are displayed. The fix-up command is not processed. This error occurs when an instruction tries do make a memory access that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instruction (for example MOVX @Ri outside of the PDATA page, or ACALL outside of the 2KB code memory block).

网友C:
KEIL的错误信息帮助....它说是你要访问的目标走出了指令所能达到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OSCTXSW函数的位置超过了跳转指令的寻址范围

谢谢 arnold9009 的回复:

1.所有的跳转指令都是LJMP和LCALL,所以应该不会是OSCtxSw函数超出范围。
2.错误提示: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0H
的意思应该是在OSCTXSW段内的0050H偏移地址处存在无效的地址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Summary?  *** Error L121
? ? Improper Fixup
? ? Module: filename (module-name)
? ? Segment: segment-name
? ? Offset: address

Description?  After evaluation of absolute fix-ups, an address is not accessible. The improper address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module name, partial segment, and segment address are displayed. The fix-up command is not processed. This error occurs when an instruction tries do make a memory access that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instruction (for example MOVX @Ri outside of the PDATA page, or ACALL outside of the 2KB code memory block).

呵呵,这个Great_Bug回复我第三次提问了,在此感谢下!!
问题已
经解决,谢谢大家:
1. 查看OS_CPU_A.LST文件,找到有出错提示的段和偏移地址:

0000                 206     OSCtxSw:
004F 7800     F      280          MOV  R0,#OSTCBCur
0051 7900     F      281          MOV  R1,#OSTCBHighRdy
005D 7800     F      295          MOV  R0,#OSPrioCur
005F 7900     F      296          MOV  R1,#OSPrioHighRdy

发现问题集中在OSTCBCur, OSTCBHighRdy, OSPrioCur, OSPrioHighRdy 四个变量上,查找他们的声明,可以发现:

EXTRN XDATA (OSTCBCur)
EXTRN XDATA (OSTCBHighRdy)
EXTRN XDATA (OSRunning)
EXTRN XDATA (OSPrioCur)
EXTRN XDATA (OSPrioHighRdy)

原来问题是在变量上,(变量都在XDATA区,却用没用MOVX指令)我还一直以为问题出在OSCTXSW函数上,无语!!

2. 修改如下:

        ;OSTCBCur = OSTCBHighRdy,注意是三个字节
                ; 第一个字节
                MOV   DPTR, #OSTCBHighRdy
                MOVX  A,@DPTR
                MOV   DPTR, #OSTCBCur
                MOVX  @DPTR,A
                ; 第二个字节
                MOV   DPTR, #OSTCBHighRdy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DPTR, #OSTCBCur
                INC   DPTR
                MOVX  @DPTR,A
                ; 第三个字节
                MOV   DPTR, #OSTCBHighRdy
                INC   DPTR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DPTR, #OSTCBCur
                INC   DPTR
                INC   DPTR
                MOVX  @DPTR,A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使用这两个变量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指针比较变为字节比较,以便节 省时间。
                MOV  DPTR,#OSPrioHighRdy
                MOVX  A,@DPTR
                MOV  DPTR, #OSPrioCur
                MOVX  @DPTR,A

3. 编译链接,再也没有出现错误,GOD, 谢天谢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IL的错误信息帮助....它说是你要访问的目标走出了指令所能达到的范围

呵呵,这是Great_Bug回复我第三次提问了,在此特别感谢下!!

网友:
牛B。我也想移个玩玩

网友:
  超级关注,疯狂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