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启动CE6.0系统

楼主:
大家好,我是使用研华的PCM-9375开发板,windows CE 6.0,存储是用CF卡,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使用Bios Boot Loader或者MS-Dos&Loadcepc都很慢,大约需要两分钟,但是如果通过eboot,在开发机直接加载nk.bin到开发板上,只需要大约30秒.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情况?

zlw

网友:
CF卡用作升级吧
你不会打算吧系统一直放在CF卡里面把

--
这个读写速度有关系, 慢就慢吧 只要能升级系统就了

网友:
差不多这个时间,直接存储在CF卡上是可行的

网友:
CF卡是不是跟SD卡类似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打算系统一直放在cf卡上面,研华的试用版本也是放在CF卡,启动时间只需要30秒左右。今天我把CF卡换成IDE硬盘,启动的时间也是大约需要2分钟,我觉得2分钟很难接受,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启动的速度提高点?用所谓的xip或者Multi-bin可以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IDE的速度要这么久?

网友:
大家还有没有新的思路呢?

网友:
CEPC就是慢。这个没辙。

网友:
2分钟的启动时间,难以忍受。

网友:
而且中间有一分多钟是黑屏的,这样的产品,很难让人接受

网友:
LZ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