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s调试问题?
fusensam3
fusensam3

网友A(2009-12-16):
ads调试问题?
新做的板子,h-jtag能够访问到2440cpu,但是adx调试时遇到
RDI Severe Error 00602: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呀??我昨天调试时是好的,后来发现nand有问题硬件给我飞线后就这样!
能够
硬件

网友B:
关掉,重新试试。

网友C:
不行呀?都试了以上一上午了!

网友D:
那你就把飞线去掉再试。

网友E:
郁闷!现在出了问题!首先我讲下我的平台2440 + k4s561632+k9f1208
俺cpu文档说明
NCON0 =0
GPG13=1
GPG14=1
GPG15=0
我看了扬创的开发板也是这样的?所以昨天和硬件说明这情况后飞线后一直出现上面的问题?
今天无奈中让硬件有都恢复了。那么硬件原来是什么呢??
就是NCON0他们接VCC3.3.唉这下ads问题搞定了,但是nand下载nboot。bin进去没任何反应??我用sjf2440下载后读出来数据和我的nboot.bin一摸一样!这说明我下载没有问题??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小弟现在功力不够呀??

网友F:
NCON0 =0
GPG13=1
GPG14=1
GPG15=0
是为NAND FLASH启动做的配置吧?
没搞过2440的。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就应该是NAND FLASH中的代码有错误,导致CPU执行的时候出现问题,AXD就不能连接了。
建议下载进去的代码中,b RestetHandler地址后的第一句话用b .
这样CPU就会停在这里,不再继续执行后边的代码,不会导致CPU出错,应该就可以连接AXD了。
在调试过程中在b . 的位通过输入命令setpc 来跳到后边的代码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