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ows platform 5.0过期的解决办法?

楼主:
我之前装的WindowsPlatForm5.0已经过期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不要提重装系统和改系统时间.

网友A:
直接删除 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 目录中的: etkremov.inf 文件,然后重新建一个同名的文件。

网友:
此文件是空文件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删除 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 目录中的: etkremov.inf 文件,然后重新建一个同名的文件。

非常感谢,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顶一下,我自己电脑上装的也是试用版

网友:
呵呵 6.0 也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删除 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 目录中的: etkremov.inf 文件,然后重新建一个同名的文件。

我照你说的刚刚试了,不行啊!能再给些帮助吗?

网友:
你方法不对吧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方法不对吧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以前我都是新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改名,所以才失败,我改新建rar文件后就成功了,谢谢。

网友:
嘿嘿,成功就好,eeworld火爆的原因就是各位互相帮助。有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