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void init_serial(void)
{
   SCON = 0x50;
   PS=1;
   TMOD |= 0x20;
   PCON |= 0x80;
   TH1=0xfa;
   TL1=0xfa;
   IE|= 0x98;//允许串行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1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if(SBUF=='@')
     {
       RI =0;
       while(RI==0);
       RI=0;
       inbuf =SBUF;
       while(RI==0);
       RI=0;
       if(SBUF!='#')
      inbuf =77; // 调试用
  }
}
}

怎么在主程序里愣是接收不到inbuf里面的接收值呢,‘@,#’是自定义起止码,C51发送过来的当然也是这个协议。第一次用2051,实在想不明白了,高手指点。

网友:
  主机发送 "@ + char + # " ,急用,谢谢。

网友:
  大家难道都忘记了吗?

网友A:
这种处理策略是有问题的。
串口是基于字符串传送的,每接收一个字符就会中断一次。
lz的程序中断还没结束就想接收到下一个字符,这样行不通的。

网友:
   if (RI)
这句去掉

网友:
引用楼主 hallowwar 的回复: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 ? if (RI)
? ? {
? ? if(SBUF=='@')
? ? {
? ? ? RI =0;
? ? ? while(RI==0);
? ? ? RI=0;
? ? ? inbuf =SBUF;
? ? ? while(RI==0);
? ? ? RI=0;
? ? ? if(SBUF!='#')
? ? ? inbuf =77; // 调试用
? }
}
}

怎么在主程序里愣是接收不到inbuf里面的接收值呢,‘@,#’是自定义起止码,C51发送过来的当然也是这个协议。第一次用2051,实在想不明白了,高手指点。

你这是在串口中断中查询,算法有问题.如果查询建议直接在主程序中;如果中断,就不要在中断程序中"while(RI==0);"这样查询,浪费资源.你可以建一个接收缓冲区来存接收报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处理策略是有问题的。
串口是基于字符串传送的,每接收一个字符就会中断一次。
lz的程序中断还没结束就想接收到下一个字符,这样行不通的。

  在C51中是调试通过的啊,这就是中断+查询的综合体吧。请问东狮山,即使浪费了资源也不至于不能使得主程序不能读inbuf里面的值吧。

网友B:
可能是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硬件或软件初始化问题,可以先用查询方法确定串口收发数据都正常,再继续下一步。

网友: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RI =0;
        buf[buf_count++] =SBUF;
}

  void main()
{
       if(buf[0] =='@' && buf[2] =='#')
           {
                low =7*(buf[1]%10);
                        high =7*(buf[1]/10);
                        buf_count =0;
                    memset(buf,'\0',sizeof(buf));
            }

  .....................

}

  受楼上几位大侠启发,我改成以上的代码,为了节约资源,但是还是没有收到数据,真的是烦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硬件或软件初始化问题,可以先用查询方法确定串口收发数据都正常,再继续下一步。

  我用示波器看了的,RX脚是有波形的啊。

网友:
   还有帮忙的没?

网友:
你的主机用的是PC吧
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吗?
发的字符的格式有问题
写成“@c#”发送,保管可以(c是你要发送的字符)

网友C:
楼上其实有人说的很清楚了,首先串口是基于字符串传送的,每接收一个字符就会中断一次,(当然有些单片机是可以设置很多个字节才触发中断)。其次你自己应该建一个接收缓冲区来存接收报文。如果接受到‘@’字符则存入缓冲区第一个位置,然后依次存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其实有人说的很清楚了,首先串口是基于字符串传送的,每接收一个字符就会中断一次,(当然有些单片机是可以设置很多个字节才触发中断)。其次你自己应该建一个接收缓冲区来存接收报文。如果接受到‘@’字符则存入缓冲区第一个位置,然后依次存入。

  接受缓冲区就是这么设置的吧: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RI =0;
buf[buf_count++] =SBUF;
}

我刚才试了一把,彻底的不明白了,我只发送了一个字符,那么中断也就只有一次了,可是2051还是没有接收到数据,哎,怎么办啊,现在一个中断收不到,这单片机怎么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硬件或软件初始化问题,可以先用查询方法确定串口收发数据都正常,再继续下一步。

  所谓的查询就是在循环里面判断: if(RI) {}  ???
  是不是先RI==1;再引起中断的呢?

网友:
你的总中断EA开了没?
再查查
先不要实现功能,先看看能不能收到字符

网友:
  谢谢各位,发送的数据经过几次周折吧,到了2051这边可能就识别不了了。后来换了一个发射终于可以接收数据了,但是现在还是停留于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RI =0;
buf =SBUF;
}
单个阶段,以后再慢慢说了。

网友:
你写的程序本身就很有问题。

异步串口硬件问题里面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收发两端的频率误差。因为2051内置的振荡器不稳,如果使用专用的晶振做时钟源,比如1.8432,7.3842,11.0592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再强调一下,你写的程序很有问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