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 如何实现在右下脚声音小喇叭?

楼主(2009-01-08):
wince下 如何实现在右下脚声音小喇叭?
wince下 如何实现在右下脚声音小喇叭?
像网络图标、电磁图标一样,最小化在右下脚,双击则打开控制面板中的VOlume&Sounds
喇叭
网络
控制面板
wince
如何

网友A:
是托盘图标吧,不是有API么

网友B:
WINSHELLAPI BOOL WINAPI Shell_NotifyIcon(
DWORD dwMessage,
PNOTIFYICONDATA pnid
);
看看是不是

网友C:
如果可以,去PB下修改explorer的源代码,可以实现LZ想要的东东。
具体的实现方法,在网上search一下,比较好!
如果CE系统有相关的设置,设置一下就可以出来的话,还是设置比较好一些。

网友D:
可以去看explorer的代码,在\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

网友E:
查了一些资料,好像不能通过设置注册表实现的
对app实在不了解,如果通过Shell_NotifyIcon来实现的话,是不是要写个exe,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运行它?
哪位能否提供个参考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