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使用TCPMP发现停止音乐时速度有时候超慢,请问如何解决?(操作系统为WINCE 5.0)

楼主:
我在用TCPMP做音乐播放器时,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我在关闭音乐时,即使用语句
p->Player->Set(p->Player,PLAYER_STOP,NULL,1);
时出现反应超慢,因为我要重绘控件,正常情况下1S左右,但是现在异常大概要等接近七八秒,偶尔超过十秒.我现在用的三星2410方案,在其他的ARMV4上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听别人说是因SD卡驱动引起的,不知道TCPMP与SD卡驱动有关联的地方在哪里,谢谢!操作系统为WINCE 5.0

网友:
和TCPMP本身肯定没有关系,是你系统的问题。

直接修改系统,不要费力去找什么与TCPMP的关系。

网友:
有两个原因:
1.系统问题,原因在于写注册表速度很慢.这个问题可以修改系统解决.
  验证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tcpmp在注册表中的注册信息删除,重新运行tcpmp注册,时间是不是一般都很慢,超过10说明你系统写注册表的速度很慢了.  这个要改系统.

2. 解决方法二:在common.dll中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写注册表操作.
   在pause,stop时tcpmp都有很多不必要的写注册表操作,删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