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eboot编译的问题
单独编译EBOOT,听说好像要设置什么环境变量,怎么设?
我看HELP里有:
Set WINCEREL=1
是这个么?还有人说:wince.bat/myproject1.bat
怎么设呀?谢谢。。
环境

网友A:
WINCEREL这个环境变量,作用是,你用DOS窗口编译后,生成的相关文件编译后也同时copy到了build目录,如果你没有设置这个变量,在DOS窗口中编译后,还要copy release file一下,才能build。
你可以直接在DOS窗口中set WINCEREL=1,也可以在project 的setting那里,有个环境变量的页面,new一个。

网友B:
直接在FILE VIEW下周到EBOOT 编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建议常用的环境变量放到系统规定的地方,如BSP名称命名的BAT等,宏定义等可以放到Sources.cmn里
Eboot编译可以在DOS窗口下面编译,通过PB下面的命令来打开DOS窗口,这样BSP及系统相关的一些环境变量都会被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