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多任务的问题

楼主:
 我列了简单的函数说明一下问题!

main()
    创建 TASK0优先级2;
    OSStart();
}

TASK0()
{
    …………
    创建 BEEPtask优先级3;
    创建 KEYtask优先级4;
         系统调用延时;//延时的作用是什么啊?
     }

}

BEEPtask()
{
    …………
      挂起自己;挂起后是不是就不往下运行了吧?
      蜂鸣器响;
      …………
   }
}
KEYtask()
{
    …………
      if(没有按下按键)
         {
            continue;
         }
       回复别挂起的BEEP;//结束挂起后任务不会立即执行吧,而是通过下面的延时而运行任务的。
       while(按下按键)
            系统调用延时;
         }
    }
}

小弟刚接触ucos有很多不明,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1. 延时的作用就是Task等待一段时间,让CPU执行其他的进程。
2. Task被suspend以后,Task被挂起,系统执行其他的Task,等到被Resume以后才能继续执行
3. KEYTask的优先级是4, BEEPTask的优先级是3比KEYTask低,因此KEYTask resume BeepTask后 立即执行Beep T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