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层板覆铜问题

楼主:
我4层板有一个bga,元件都在toplayer
请问覆铜是top和bottom都覆铜哩,还是只一面哩,同学说覆顶层不好焊元件,我最小线宽6mil,最大的线宽(地线电源)有30mil,那么覆铜设置里面的min prim length,grid size ,track width该如何设哩,谢谢,是用网格的还是非网格哩,有高频的元件。

PS:覆铜后地属性的过孔需要保留吗?我看到有悬空的过孔啥连线都没
我没有模拟地。

网友:
这样布底层铜可能要好些。 不要网格。 不铜时,你把VIA 覆盖掉就不会出现悬空,布铜属性里的第2项选上。

网友A:
噢,那就是不改过孔了,我只需把底层覆铜就行了吗,那我板子不一片蓝色了。
布铜属性
pour over same net
remove dead copper
只需选下面那个吗,为啥不选上面的那个哩?
谢谢阿

网友:
正反面都是铺,在空的地方可以多放些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那就是不改过孔了,我只需把底层覆铜就行了吗,那我板子不一片蓝色了。
布铜属性
pour over same net
remove dead copper
只需选下面那个吗,为啥不选上面的那个哩?
谢谢阿

把一些地过孔和铺铜区域都设为地网络。自动铺铜就好了。
可以把remove dead copper 选上,因为根据设置的布线规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死铜区  这部分死铜区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去掉。

网友:
我两个都选上了

网友:
正反面都铺

网友:
正反面覆铜,另外,多打孔,特别是高频线周围。

网友:
高频元件管脚用泪滴.

网友:
【同学说覆顶层不好焊元件】

覆铜区和焊盘是有一定的距离  根本不影响我们焊接元件吧!

没用的区域都上覆铜吧~!

网友:
高频的建议用网格覆铜吧  这样更能减小干扰~

网友:
建议还是用网格覆铜

网友:
1.TOP和BOTTOM都敷铜,
布铜属性
pour over same net
remove dead copper
都选,不然你GND VIA都是悬空的
2.用网格覆铜

网友:
1. 两面都覆铜。跟焊元件没什么关系。
2. min prim length,grid size和track width都是设置铺铜是整块铜还是网格铜。一般都是整片铜。所以你的grid size和track width都可以设置成一样的。尽量设大一些,一般在10mil以上,制板厂比较好做。

网友:
我也觉得两面覆铜比较好,是否网格覆铜,个人看法不一样了,我的话应该不会用网格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