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atform.reg里面SH,SHMK是什么意思?

楼主:
    s3c6410_disp.dll        E:\WINCE600\OSDesigns\MID560T\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3c6410_disp.dll     NK         SHMK

    s3c6410_touch.dll        E:\WINCE600\OSDesigns\MID560T\RelDir\SMDK6410_ARMV4I_Release\s3c6410_touch.dll   NK         SHQM

周立功的书上写SH,S表示系统(system).H表示隐藏(hide),那M,K,Q又是什么意思?

我写了个FM驱动,发现如果后面注为SH,驱动根本加不进去,但是如果改成SHMK,就OK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M:运行时加载整个模块,而不是按需分页
K:指定romimage.exe修正模块(仅用于调试或者内核跟踪)

网友:
太感谢了啊哈哈,为什么我写的一个FM发射驱动,用SH不能加载,而用SHMK就可以了?

网友:
WinCE 6 驱动是跑在 内核态。。所以要加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