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端可以操作SQLCE的数据库吗?

楼主:
如题,我想在PC端操作sqlce的数据库。sdf的。
我用的是.net2.0

网友:
先同步到PC上,再操作

网友:
同步到PC上了操作的时候要报错
说未能加载程序集sqlserverce,但是我引用了这个文件的,编译的时候也成功
就是运行的时候要报这个错

网友:
应该不能在PC下操作

网友:
可以操作。

SQLCEDesktopManagerSetup.exe程序,可能是外国人写的。

网上有免费的版本,但是很难找。有一个只能使用两天的,倒是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操作。

SQLCEDesktopManagerSetup.exe程序,可能是外国人写的。

网上有免费的版本,但是很难找。有一个只能使用两天的,倒是很容易找到。

我所说的是查看。
但是该应用程序都可以操作,说明应该是可以操作设备上的Sdf数据库的了。

网友:
不可以的。
  但SQLCE3.0以上支持桌面应用。可以用SQL2005或SQL2008操作。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什么推拉模式。

网友:
可以,同一个项目里建一个工程做为SQLCE访问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