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ndows ce 5.0 驱动开发

楼主:
原先没有做过嵌入式驱动开发,现在老板让做一个液晶屏的驱动开发,用的是Windows CE 5.0
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应该怎么做?
谢谢各位

网友A:
弄个开发板,先熟悉一下开发板上的液晶驱动,然后更换成自己的,按液晶手册的上配置初始化要求来修改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开发板,先熟悉一下开发板上的液晶驱动,然后更换成自己的,按液晶手册的上配置初始化要求来修改驱动程序即可。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