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下编译下载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
用的workbench3.0
选的是SIMNTdiab,编译通过,但是下载.OUT文件的时候
提示如下:

“Please resolve following symbols before next download
semBSmCreate
smNameAdd”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我是初学者一个。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semLib.h"
#include "semSmLib.h"
#include "smName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semExample.h"
#include "sysLib.h"

/************************************************************************
*
* semTask1 - shared semaphore user
*
*/

STATUS semTask1 (void)
        {
        SEM_ID semSmId;

        /* create shared semaphore */

        if ((semSmId = semBSmCreate (SEM_Q_FIFO, SEM_FULL)) == NULL)
                return (ERROR);

        /* add object to name database */

        if (smNameAdd (SEM_NAME, semSmId, T_SM_SEM_B) == ERROR)
                return (ERROR);

        /* grab shared semaphore and hold it for awhile */

        semTake (semSmId, WAIT_FOREVER);

        /* normally do something useful */

        printf ("Task1 has the shared semaphore\n");
        taskDelay (sysClkRateGet () * 5);
        printf ("Task1 is releasing the shared semaphore\n");

        /* release shared semaphore */

        semGive (semSmId);

        return (OK);
        }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看看
前段时间公司请了VX的讲师来讲课听了两天又上机了一天也只学会了怎样搭建平台
后来又忙其他的去了,可惜
关注下吧
虽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缺少支持semBSmCreate ,smNameAdd  的库 Or bsp 中没有包含支持这两个函数的模块。

网友:
据某兔说
simnt下不支持vxmp的库
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序不能在vxworks的模拟器上运行

网友:
朋友能不能用QQ给我传一份Workbench3.0啊?
QQ号:1318885623

网友:
模拟器中没有包含semBSmCreate
smNameAdd”库
重新生成一个模拟器,把所有的模块都加上

网友:
建一个全点的模拟器,或者直接到板子上搞,刚开始的时候对资源不要吝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