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nce 6.0 bsp,如何修改vga显示分辨率

楼主:
如题,谢了

网友A:
在整个文件夹内搜索一下1024或者800等这类分辨率关键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整个文件夹内搜索一下1024或者800等这类分辨率关键数字...

不过有好几个宏定义的,具体的区分我还没研究,要都改过来才可以。

网友:
在display.h里修改,有些BSP包是把分辨率这个参数设在其他的文件的,你搜一搜,LCD_XSIZE_TFT,LCD_XSIZE_TFT等这些关键字,对于显示屏分辨率的修改应该都是那里边定义的。

网友:
我还在玩ce5.0呢,怎么好像大伙现在都玩6.0了...

网友B:
在src\drivers\dispaly中找,记得是在.cpp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src\drivers\dispaly中找,记得是在.cpp文件里

你这肯定是记错了,拿脚丫子想象也是在.h文件啊。
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src\drivers\dispaly中找,记得是在.cpp文件里

你这肯定是记错了,拿脚丫子想象也是在.h文件啊。
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哈。

不一定之在.h中才有。。
例如2440中还得修改cpp中m_nScreenWidth和m_nScreenHeight等等。。
还要修改 显存的缓冲区大小。。

网友:
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DISPLAY\s3c6410_ldi_lib\s3c6410_ldi.c
\PLATFORM\SMDK6410\SRC\INC\bsp_cfg.h

网友:
我找了两星期也没有找到
快崩溃了

网友:
你没有用Source insight 建工程吗?
可以直接在下面改:

LDI_ERROR LDI_fill_output_device_information(void *pDevInfo)
{
        LDI_ERROR error = LDI_SUCCESS;
        tDevInfo *pDeviceInfo;

        LDI_MSG((_T("[LDI]++LDI_fill_output_device_information()\n\r")));

        if (pDevInfo == NULL)
        {
                LDI_ERR((_T("[LDI:ERR] LDI_fill_output_device_information() : Null Parameter\n\r")));
                error = DISP_ERROR_NULL_PARAMETER;
                goto CleanUp;
        }

        pDeviceInfo = (tDevInfo *)pDevInfo;

        switch(g_ModuleType)
        {
        case LDI_HUA350_RGB:
    LDI_INF((_T("[LDI:INF] Output Devce Type [%d] = LDI_HUA350_RGB\n\r"), g_ModuleType));
    pDeviceInfo->RGBOutMode = DISP_16BIT_RGB565_P;
    pDeviceInfo->uiWidth = 320;
    pDeviceInfo->uiHeight = 240;
    pDeviceInfo->VBPD_Value = 14;
    pDeviceInfo->VFPD_Value = 6;
    pDeviceInfo->VSPW_Value = 3;
    pDeviceInfo->HBPD_Value = 37;
    pDeviceInfo->HFPD_Value = 19;
    pDeviceInfo->HSPW_Value = 29;
    pDeviceInfo->VCLK_Polarity = IVCLK_RISE_EDGE;
    pDeviceInfo->HSYNC_Polarity = IHSYNC_HIGH_ACTIVE;
    pDeviceInfo->VSYNC_Polarity = IVSYNC_HIGH_ACTIVE;
    pDeviceInfo->VDEN_Polarity = IVDEN_HIGH_ACTIVE;
    pDeviceInfo->PNR_Mode = PNRMODE_RGB_P;
    pDeviceInfo->VCLK_Source = CLKSEL_F_LCDCLK;
    pDeviceInfo->VCLK_Direction = CLKDIR_DIVIDED;
    pDeviceInfo->Frame_Rate = 60;
    break;

}

网友:
你找一下BSP_CFG.H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