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 PULL正常 SubmitSql也是正常的. 但是在 PUSH时出错. 请会的指点一下.

楼主:
程序如下:
            string _strRemoteConnect =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192.168.1.99;Initial Catalog=zls;User ID=sa;";
            SqlCeRemoteDataAccess _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_rda.InternetLogin = string.Empty;
            _rda.InternetPassword = String.Empty;
            _rda.InternetUrl = "http://192.168.1.99/sqlce/sscesa20.dll";
            _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myfunction.Dir + "\\mydb.sdf";
            MessageBox.Show("111");
            _rda.Push("localtb", _strRemoteConnect, RdaBatchOption.BatchingOn);
//            _rda.Dispose();
            MessageBox.Show("OK");
到PUSH行出错

请会的朋友告诉一下小弟

哪里出错了. 或者是我SQLServer 边应该是怎么样... 还有如:不应该怎样......

网友:
1.下面这两行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在哪里设置的啊?

_rda.InternetLogin = string.Empty;
_rda.InternetPassword = String.Empty;

2.SQLserver 2000 里
   我已经添加了用户可以访问数据库
3.SQLServer2000 里已经存在localtb表了(没有主键.没有自增型字段)   //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
_rda.InternetLogin = string.Empty;
_rda.InternetPassword = String.Empty;
是操作系统用户名和密码;我的是_rda.InternetLogin =Administrator,_rda.InternetPassword =123456
^_^

网友:
解决了.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