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模拟器deviceemulator5.0与PC串口通信怎么设置

楼主:
RT.

想用 WINCE 模拟器deviceemulator5.0 与PC串口通信,应该怎么设置?

网上搜了一大堆,有说用线连接的,也有说不用线的。我试了几种不用线的方式,好像都还是不行。

兄弟们,如果你在网上随便搜的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就烦请不要贴过来了!!

请实际操作过可行的告诉详细步骤及注意事项,谢谢!验证可行后立刻给分。

网友A:
做不了,emulator模拟不了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不了,emulator模拟不了串口。

我试了,可以模拟,而且也可以打开(因为打开后PC上用工具再打开同一串口就会提示已被占用)但是就是无法和PC进行正常通信,继续寻求答案

网友B:
楼主看我的博客,里面有一篇关于模拟器串口的设置的文章,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我的博客,里面有一篇关于模拟器串口的设置的文章,有图有真相
http://blog.eeworld.net/rattlerattle/archive/2009/12/01/4912965.aspx

你的这篇我也看过了,我试过了也是不行的(至少在我的模拟器上无法和PC通信)。

我在wince模拟器中虚拟了一个串口,然后用wince串口工具实验,在工具中打不开COM1和COM2(分别对应模拟器的COM0和COM1),所以我就将模拟器的COM2(对应的串口工具COM3)映射到PC串口COM3上,在PC上我已经将COM3和COM4设置为一对。
但是我在wince上涌串口工具的COM3和PC上的COM4通信测试,还是失败。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用DE5.0模拟有问题,用de6.0实验成功,结贴

网友:
晚点时间写篇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