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EVC4.0环境,就一个.c文件(demo.c),为什么不包含 dshow.h 时编译通过,包含时就出一大堆错误呢?

楼主:
用的是EVC4.0开发环境,就一个.c文件(demo.c),文件内容非常简单,为什么不包含 dshow.h 时编译通过,包含时就出一大堆错误呢?

#include
//#include     // 不包含 dshow.h 编译通过,包含时就出一大堆错误,见后面。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return 0;
}

包含 dshow.h 时编译的一大堆错误:

Compiling...
demo.c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reftime.h(42) : error C2099: initializer is not a constant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reftime.h(50)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CRefTim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reftime.h(5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reftime.h(51) : error C2449: found '{' at file scope (missing function head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reftime.h(112)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71)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tag_ObjectDesc'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72)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07)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CGuidNameList'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07)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07) : error C2449: found '{' at file scope (missing function head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1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35)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CDispBasic'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35)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36) : error C2449: found '{' at file scope (missing function head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debug.h(343)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util.h(23)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CCritSec'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Include\x86\wxutil.h(23)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

网友:
可能是SDK的问题,你用的是标准的SDK,它也许没有包含DirectShow。

网友:
不改成.CPP文件,怎么解决?

网友:
添加如下连接库试试
strmbase.lib strmiids.lib commdlg.lib
dshow是微软DirectShow,多媒体播放方面的东西。
可能你用的X86的标准SDK不包含这个。

网友:
首先,STANDARDSDK是不支持DDraw的.编译是不可能通过的.

其次,最好是改为.cpp. 否则可能要注意C和C++互相调用的问题.

网友:
使用DSHOW 或 DDRAW,头文件、库、SDK、BSP要匹配好,不是单单包含一个头文件就可以的。

网友:
必须包含DirectShow的静态链接库才行,单单有一个头文件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