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楼主(2009-02-05):
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多谢~!
办法

网友A:
datasheet上一般会有一个标称值的。

网友B:
datasheet上一般会有一个标称值的。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器件仅仅是存储,并没有记住读写次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