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虚拟串口程序实例代码!

楼主:
我现在想在Windows CE做一个usb虚拟串口的程序,物理连接是usb的,但是实际是串口读写数据的。最好可以有实例代码,十分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你的意思是PC端显示成串口还是WINCE这边显示成串口?
我这有PC端显示成串口的

网友A:
是CDC吗,建议网上搜索CDC源码

网友:
我写过这个代码. 是CE下CH341 usb<-->rs232的. 你改下usbser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DC吗,建议网上搜索CDC源码

我想应该是用CDC的源码比较好,改动的不是很大就能实现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吗?我也在做这个东西,方便的话联系wednes@126.com,想请教一下!

网友:
做过的大虾们:如果手机上的usb只是device,不是host,可否转成串口呢?

网友:
我我想在PC端显示成串口的,大侠能否发送一份源码给我(sindywoo0717@163.com),非常谢谢

网友:
噢,同样期待源代码。

网友:
来学习一下,以后就要自己写了。

网友:
感觉这个地方好冷啊。

网友:
有,但是不能给你,公司还没打算开源,不过做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以帮助解决。

网友:
这年头,最需要的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