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提供定时器T2向下计数的C51程序

楼主:
我现在用到定时器T2的向下计数程序,RCAP2H=0x0B;  RCAP2L=0xDC;
系统如何初始化,脉冲如何从T2引脚输入才能实现向下计数.

网友A:
用的是52吧,51没有T2,貌似用的是捕捉模式;

实现向下计数需要对T2的控制寄存器进行设置,设置DCEN位为1就可以实现了;

外部脉冲直接连接到T2脚上就可以进行计数(前提是你设置好T2的工作模式)
要工作在捕捉模式需要设置的寄存器为:
T2CON,将RCLK和TCLK设置为零(设置为一时用作串行通信),并且将CP/RL2设置为一,之后开始计数即可TR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52吧,51没有T2,貌似用的是捕捉模式;

实现向下计数需要对T2的控制寄存器进行设置,设置DCEN位为1就可以实现了;

外部脉冲直接连接到T2脚上就可以进行计数(前提是你设置好T2的工作模式)
要工作在捕捉模式需要设置的寄存器为:
T2CON,将RCLK和TCLK设置为零(设置为一时用作串行通信),并且将CP/RL2设置为一,之后开始计数即可TR2=1;

正解

网友:
对照数据手册计算计算就知道了,^_^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