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arm9 linux 怎么改ip地址

楼主(2009-11-05):
arm9 linux 怎么改ip地址
RT
ip地址
linux
linux

网友A:
如楼上。
如IP地址为192.168.1.102 ,则命令如下
ifconfig eth0 192.168.1.102 netmask 255.255.255.0

网友:
这样当ARM9 reset ip又变回去了,我想永久的改变。

网友B(2009-12-11):
想永久的用一个ip地址你可以把静态ip,这样ip就不会变了,但是如果你设置的这个永久ip被别别人抢先在用了你就用不了,建议还是使用动态获取ip,这样网络应该不会断
针对你说的改成一个永久ip,可以在rcS这个脚本里面加上ifconfig eth0 192.168.168.221 ,这样你在开机的时候应该就用固定的ip了

网友C:
在RCS的脚本里面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