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样来接收GPRS的数据?

楼主:
怎样才能让电脑接收到手机传过来的GPRS信号呢?需要什么装置,然后用什么语言编程?有具体代码吗?非常感谢!

网友:
GPRS信号??

手机的GPRS通讯,是用来与制定服务器 进行数据传输的。

楼主想接受手机的GPRS信号 做什么啊?

网友:
gprs手机模块跟电脑的串口连上。

网友:
引用楼主 cff870630 的回复:
怎样才能让电脑接收到手机传过来的GPRS信号呢?需要什么装置,然后用什么语言编程?有具体代码吗?非常感谢!
是现在把一个蓝牙GPS接收机跟手机连接,想通过手机的GPRS传输GPS数据的~~~O(∩_∩)O~

网友:
直接买个GPS模块不就行了啦

网友:
to JAZZLAM:目前只是想做个测试,看看能不能用手机的GPRS模块来实现我要的功能,方案确定好了再去买硬件

网友A:
用串口线连接手机和电脑,再超级终端里面发AT命令给手机

网友:
现在基本的思路已经有了,是这样:客户端(一个笔记本)连接GPS和GPRS模块,用来接收定位信息和通过GPRS发送这些信息,服务器端连接一个GPRS模块,用来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解析,存数据库,应用。
问题是,笔记本怎么来连接GPRS模块,要怎样设置,才能实现发送或接收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线连接手机和电脑,再超级终端里面发AT命令给手机

能详细说一下怎样来操作吗?谢谢

网友:
笔记本的电脑现在一般都没串口了,可以用一个USB口转串口的器件,把GPRS模块的串口跟笔记本的USB口连接,然后通过超级终端给GPRS模块发AT命令,具体命令看模块说明。其实你接收端不用也弄个GPRS模块,直接连到互联网上,在接收端做一个服务器程序,让发射端GPRS模块直接连接这个服务器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