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 内电层割除的问题。

楼主:
由于设计需要我要在内电层VCC的中,割除一块区域。使得这个区域不要有铜片。在protel dxp中使用什么方法呢。我找个一个polygon pour cutout。我理解这个是割除覆铜的。在这里使用可以吗。达人指点!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在你的PLANE层,用画线画出一个你需要的区域就可以了。然后重新定义那个区域的网络名。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我没试过。

网友:
内电分割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是要割除一个区域。让那个区域没有铜。我搜了半天在网上,都没有相关的内容。

网友:
没弄过多层的,普通的俺都是用多块铜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在你的PLANE层,用画线画出一个你需要的区域就可以了。然后重新定义那个区域的网络名。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我没试过。
补充下应该是个封闭的区域。

网友:
这个问题在PADS、Allegro里就不是问题,换吧。

网友:
内电层层是负片,不要铜皮就故意给它盖上铜皮,矩形填充,多边形填充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