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

楼主: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中断0  上升沿有效
void int0_isr(void)
{CLI();TCCR1B=0x00;//关断计数器
a=TCNT1H;  记录下电平的时间 即计数次数。一个数组记录高八位  一个数组记录低八位。
b=TCNT1L;
TCNT1H =0;TCNT1L=0; 记录完成清零
  TCCR1B = 0x02; //start Timer 八分子一分频 开启计数器 工作模式为普通模式  重新计时下个电平
  i++;
  j++;
  SE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中断1 下降沿有效
void int1_isr(void)
{CLI();
TCCR1B=0x00;//关断计数器
  a=TCNT1H;
b=TCNT1L;
TCNT1H=0;TCNT1L=0;
  TCCR1B = 0x02; //start Timer 八分子一分频 开启计数器 工作模式为普通模式
  i++;
  j++;
  SEI();
}
芯片Atmega128每次中断都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记录上次中断开启定时器时候记录下的计数值。然后TCNT1清零,在重新开启计数器。交替中断就记录下了PWM波的高低电平时间。主要是复制脉冲波的功能。但是实际中,记录的时间完全不对,中断次数倒是和实际需要的中断次数一样。可为什么时间记录不对呢。不可以这样写么?用的16位定时器,工作模式为普通模式。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吧。。。

网友:
你所记录的PWM波的频率大概是多少?是不是你的频率过高,造成中断过于频繁,压栈压得很深,,,而且你每次中断又要开定时器。
可以这样测试,假如条件允许的话,你将你所测试的PWM波频率尽量的降低,,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计数器是不是要先读L再读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