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LM393的同相输入端接一个2.5V的基准,反向输入端是个变化直流信号,如果反相输入端低于2.5V,输出控制LED灯灭,如果反相输入端高于2.5V,输出控制LED灯亮

楼主:
我的做法:在LM393输出端上拉,再在输出端接了PNP的三极管来控制LED灯,可效果不是很好,输出低电平时,灯亮,输出高电平时,灯也有微弱的亮。

不知如何用LM393输出端控制LED灯的亮灭,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连LM393得说明书都没有看过,就敢用(输出端上拉,再在输出端接了PNP的三极管来控制LED灯)!!
汗中,说明书中电路大把,可靠我用过多次,可惜公司部给外传

网友:
你只要稍微的说下,这个技术的探讨而已,还不构成外传。现在是输出端可以出现高低电平,关键是控制LED灯时,不是那么的灵活,还望说出一二

网友:
先把你的图贴上来

网友:
我现在LM393的输出端加了个与门,把灯的问题搞好了,不过在这可以探讨下,用三极管怎么控制LED灯

网友:
三极管怎么控制LED灯方法很多,看你控制的目的了,你用与门也是个办法,不过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A:
lm393为低时,并不会低到0V,为高时也不会到VCC,会导致三极管通,只是不会饱和道统而已,加一个门当然能解决问题,可以在三极管的e C极接偏置电阻,让它在某一电压范围截止。

网友:
运放输出不用接上拉,直接接LED的负端,只要控制LED的电流小于运放的灌电流即可,我认为10mA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大家探讨的时候能上图不?
看的明白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93为低时,并不会低到0V,为高时也不会到VCC,会导致三极管通,只是不会饱和道统而已,加一个门当然能解决问题,可以在三极管的e C极接偏置电阻,让它在某一电压范围截止。

这个正解,楼主可以结帖了

LM393是比较器,不是运放,必须要加上拉!OD输出

网友:
我用三极管做时候,电流不好控制,把LM393给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