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 (referred from text1.o).

楼主:
ucosii 移植到 LPC2142上
程序运行时没错
连接时 老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 (referred from text1.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Create (referred from text1.o).
....
  请问各位同行怎么处理

这是代码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64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k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void         Task0(void *pdata);                        //Task0 任务0

int main (void)
{
        OSInit ();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Stk[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
}
/*********************************************************************************************************
**                            Task0 任务0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while (1)
        {
                OSTimeDly(10);

        }
}

/*********************************************************************************************************
**                            End Of File
********************************************************************************************************/

网友:
程序运行时没错
连接时 老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这么强!
程序都没有LINK过,怎么叫运行时没错?

网友:
删除text1.o重新编译

网友:
把UC/OS-II的源码都添加到你的工程中,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