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TF1502AS这片子吗?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14):
有人用过ATF1502AS这片子吗?有问题求教
如题

网友A:
我用过,请说问题。如题。

网友B:
你好,终于找到个用过的。我以前用的是ATF16V8、22V10,没用过这个,请问这个芯片用什么软件开发,要接口板吗?我的编程器里没这个芯片的选择。先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