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 程序只运行成功过一次,不知错在哪里,请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DA  = P1^0;                     /* iic数据传送位 */
sbit SCL  = P1^1;                     /* iic时钟控制位 */
sbit P1_4 = P1^4;
sbit P1_3 = P1^3;
sbit P1_5 = P1^5;
/* 函数声明 */
void iic_wait(void);                  /* iic延时       */
void iic_start(void);                 /* 开启iic总线   */
void iic_stop(void);                  /* 关闭iic总线   */
void iic_ack(void);                   /* 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no_ack(void);                /* 发送NOACK信号 */
bit iic_wait_ack(void);               /* 等待ACK信号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demand);     /* MCU向iic设备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ic_receive_byte(void);         /* MCU从iic设备接收一个字节 */
/* 声明结束 */
void delay_1s(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iic延时       */
void iic_wait(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开启iic总线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SCL = 1;
  iic_wait();
  SDA = 0;
  iic_wait();
  SCL = 0;
}
/* 关闭iic总线   */
void iic_stop(void)
{
  SDA=0;
  SCL=0;
  iic_wait();
  SCL=1;
  iic_wait();
  SDA=1;
}
/* 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SDA=0;
  iic_wait();
  SCL=1;
  iic_wait();
  SCL=0;
}
/* 发送NOACK信号 */
void iic_no_ack(void)
{
  SDA=1;
  iic_wait();
  SCL=1;
  iic_wait();
  SCL=0;
}
/********************************************************************
函 数 名:iic_wait_ack
功    能:等待ACK信号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1-ACK         0-ERROR
设    计:蓝海微芯
***********************************************************************/
bit iic_wait_ack(void)
{
  uchar errtime=255;
  //uint errtime = 1000;

  SDA=1;
  iic_wait();
  SCL=1;
  iic_wait();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return 0;
  }
  SCL=0;
  return 1;
}
/********************************************************************
函 数 名:iic_send_byte
功    能:MCU向iic设备发送一个字节
说    明:
入口参数:sbyte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返 回 值:
设    计:蓝海微芯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sbyte)
{
  uchar i = 8;

  while(i--)
  {
    SCL = 0;
    _nop_();
    SDA = (bit)(sbyte&0x80);
    sbyte <<= 1;
    iic_wait();
    SCL = 1;
    iic_wait();
  }
SCL=0;
}
/********************************************************************
函 数 名:iic_receive_byte
功    能:MCU从iic设备接收一个字节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ddata   接收数据
设    计:蓝海微芯
***********************************************************************/
uchar iic_receive_byte(void)
{
  uchar i=8;
  uchar ddata=0;

  SDA=1;
  while(i--)
  {
    ddata <<= 1;
    SCL=0;
    iic_wait();
    SCL=1;
    iic_wait();
    ddata |= SDA;
  }
  SCL=0;
  return ddata;
}

/**********************主程序**********************/
main()
{
while(1){

  uint i;
  uchar j;
  P1_4=1;
  P1_4=0;
  P1_5=1;
  P1_3=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cc);
          iic_wait_ack();
          iic_stop();
          for(i=100;i>0;i--);
          for(i=100;i>0;i--);
          for(i=100;i>0;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ic_wait_ack();
  j=iic_receive_byte();
  iic_stop();
  P2=j;
  while(1);

}
}

网友: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tart();   // 这之前stop一下试试,当然这个不是必须的。
  iic_send_byte(0xa1);
  iic_wait_ack();
  j=iic_receive_byte();
  iic_stop();
  P2=j;
  while(1);

程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过不知道楼主使用芯片是否需要将scl/sda配置成open-drain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外部需要上来。

网友:
原理图很关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