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不需要接外部存储器

楼主:
弱弱地问:生成的hex大小是10.2KB,烧进89c52,是不是需要接外部存储器?

网友:
这个要的吧,你文件都超过了代码存储器大小了

网友:
看map文件,里面有代码各部分存储器的使用情况。
hex文件里面比实际需要使用的存储器大,每条记录有头有尾。

网友:
HEX的大小和占用资源的大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还是和LS哥们说的,看MAP文件

网友:
这种情况,用一般的烧录器 烧写到89C52,肯定不够,需要接外部存储器。

另外如果你能优化你的代码,减少一些不要的代码,
再就是设置下你所用的编译软件,优化编译器,从而可能会把HEX降小。

是否能降到89C52的代码存储器能承受的大小,得试试啦。

网友:
你看看编译后,code大小如果不大于8K应该就可以了吧。我编写的程序编译后14K呢。一样可以烧写进去。

网友:
不现实呀,

换单片机吧

网友A:
hex不是实际大小,bin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x不是实际大小,bin才是

bin是二进制文件,hex是十六进制文件,应该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bin是二进制文件,hex是文本文件,用汇编写时他们的关系大约为1:10.也就是hex大小是bin的10倍。用c写时约为1:15.
其实在map文件中有代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n是二进制文件,hex是文本文件,用汇编写时他们的关系大约为1:10.也就是hex大小是bin的10倍。用c写时约为1:15.
其实在map文件中有代码大小。

好像只生成hex,看不到map文件哦

网友:
89c52有8K,你的hex要是10.5K,那么bin大小会容得下,但是是否可用,要看你是否手动代码定位了。

网友:
你烧的时候,如果放不下,你的工具该会给出提示的

网友:
如果不够,一般是换个大些的,比如把89C52换成89C54....通常不加外接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