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s3c2410的sdram控制器时遇到问题

楼主:
s3c2410的手册上,关于sdram时钟周期的设置有下面几个参数:
ADDR,nGCS,nOE,nWAIT,DATA

一点都看不懂,也很难查到资料,请各位给点提示或者资料好吗?谢谢。

网友:
这几个是控制sdram时序的吧。。。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ADDR为地址总线
DATA为数据总线
nGCS为映射到ARM的哪些地址空间
nOE估计是使能线
nWAIT估计是忙检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R为地址总线
DATA为数据总线
nGCS为映射到ARM的哪些地址空间
nOE估计是使能线
nWAIT估计是忙检测线

yes

楼主首先要搞懂内存控制原理,我记得有本书叫做嵌入式硬件设计的不错的,里面有讲内存和flash 一些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