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系统托盘处显示的时钟(比如说12:00),是在系统的什么函数里面实现的呢?

楼主:
如题,另外如果在托盘处点击时钟修改该时间的话,会对应修改注册表的什么项呢?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真是看不懂LZ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设置时间、还是时间的显示问题。

修改时间,不会修改注册表
但时间相关的设置,如时区,是要修改注册表的

网友:
systemtime可以得到系统时间啊.
SYSTEMTIME stNow;
GetLocalTime(&stNow);
stNow就是现在的时间啊.
stNow.hour是小时,别的一样.
然后显示在屏幕上就是绘图函数了.

网友:
应用程序修改时间使用SetSystemTime,
而这个API会调用OAL层的RTC相关函数OEMSetRealTime, 最终是会修改RTC寄存器的~
跟注册表无关

网友:
呵呵,多谢同志们的热心解答啊,我再试试,不懂再来问

网友A:
楼主是问如何显示在托盘上?还是如何获取当前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问如何显示在托盘上?还是如何获取当前时间?

我是想搞明白系统式通过哪些函数将时间显示在系统托盘上,水平太次,问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

网友:
最终都是从RTC里来读写的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我还没入门呢?

网友: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这两个函数:
Shell_NotifyIcon
SHNotificationAdd

基本思路是先增加一个icon到tray上,然后给tray发消息,通知状态改变和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搞明白系统式通过哪些函数将时间显示在系统托盘上,水平太次,问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

注册表位置[HKEY_LOCAL_MACHINE\Time Zones\China Standard Time],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FILES\comcon.reg,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所指?
[HKEY_LOCAL_MACHINE\Time Zones\China Standard Time]
"Display"=mui_sz:"coredll.dll,#32824"
"Dlt"=mui_sz:"coredll.dll,#33080"
"Std"=mui_sz:"coredll.dll,#33336"
"TZI"=hex:20,fe,ff,ff,00,00,00,00,c4,ff,ff,ff,\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